大家都来说说屏幕不显示的问题吧,我先分享……

楼主(2013-11-25):
屏显示的问题
1、灯管坏或是灯管老化,灯管两头打火也会导致屏暗
2、高压条坏导致屏暗,或是一闪就灭
3、主板上的屏线及接口以及接口附近的供电电路,电感保险是否有开路
4、LED屏,升压电路在屏上,屏电路也会导致屏暗
5、显卡问题、高压开启信号 ,可找合适电压连接到控制脚也会导致屏暗
6、EC检测屏的信号,控制屏开启)
7、休眠开关导致屏暗
8、清空CMOS信息(当屏很暗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暗,这个时候很多是COMS的问题))
9、重装驱动
10、换内存
11、显卡、显存等!
12、LVDS接口芯片虚焊和损坏
13、屏线接口色差信号滤波电容损坏
14、如是独立分离显卡则要考虑到插槽。
15、北桥与显卡通信电路出错。
16、CPU也有导致花屏的时候,尤其是以后H55芯片组的机器
17、本身屏不显

网友:
楼主强焊,都被你总结完了,在下只能看看并学习喽……

网友:
哈哈  总结的够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呵呵,肯定还有其他的。

肯定还有其他的。 希望还有人会分享其他的。

网友:
会导致这问题的都被你说完了,想不到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了

网友:
我也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一联想Y330独显(ATI),开机能启动,也能进入系统。但屏幕不亮,也无显示(通过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完好),通过VGA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系统也能正常工作。但液晶面板不工作,开机测高压板(六线接入,两端分别为两线地,两线供电,中间两条应该是控制信号)有18.9V的供电,测中间两条线电压、无信号。请楼主指点,此故障问题在哪?该如何检测?拜谢!

网友:
华硕板插显卡,,,,,,八个屏,12个屏,有时并不是显卡问题,而是金属指痒化造成的。。。。
还有换屏的时候,会发现新屏换上去是灰屏,,,,很多时候是屏型号不同码片内部程序不一致导致,,需要重写,或将原来坏屏的码片换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联想Y330独显(ATI),开机能启动,也能进入系统。但屏幕不亮,也无显示(通过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完好) ...

是暗屏,还是灰屏,先弄清楚,,,,,,,
中间开关控制信号跟调节信号都是3.3V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联想Y330独显(ATI),开机能启动,也能进入系统。但屏幕不亮,也无显示(通过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完好) ...

这时可测屏接口I2C总线上有无波形,我想你这种情况是没有,如果没有确定线路这二个线的线路问题的话换显卡。如果有波形可测差分信号上有无图像波形,如有波形可以换IO或将屏供电开启信号接到高压开关上开启高压可以不换IO。如无波形同样是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还是灰屏,先弄清楚,,,,,,,
中间开关控制信号跟调节信号都是3.3V出来没有。。。

是黑屏,无显示。灯管好的,屏可通过外接高压条点亮,但屏接故障机无显示。中间两线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联想Y330独显(ATI),开机能启动,也能进入系统。但屏幕不亮,也无显示(通过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完好) ...

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 貌似你没换屏幕试试,

网友:
已经说明了,不是屏的问题,是LCD屏的控制信号出了问题。无屏供电,无背光开启和亮度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