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533驱动板开机屏不亮,指示灯红灯,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3-11-25):
近来迷上液晶了,又去废品站搞了一台显示器,试着修,请大家帮忙看看。

rtd2533驱动板开机屏不亮,指示灯红灯,按键没反应,测灯管正常。

目测板子无明显故障,手摸元件无发烫 ,  测得5v电源输出正常

上图

网友:
你试下改个板子怎么样~~~收来的显示器只要屏好的就赚了~~~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或直接改个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号L150X28 是80扣的屏,不好配驱动啊

那就只能买一个试试咯~~~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买一个试试咯~~~

像这种30+45pin的驱动板通用吗,我还有一台老方正显示器驱动板也是这种接口,但只接了45pin口,30pin空着,屏是40扣的

网友:
这种板驱动有点难配。

网友:
插VGA线没有。插了还是这样,要么是现有问题 ,然后是接口到图像处理芯片这部分有问题。然后是BIOS  最后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点评):
业余玩家,没有编程器

网友C:
12v正常不?屏线检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正常不?屏线检查过吗?

12v正常,背光输出BLON 背光开关无电压

网友D:
双屏线的啊 ,连屏好坏都没法测 只能淘一个一摸一样的驱动板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屏线的啊 ,连屏好坏都没法测 只能淘一个一摸一样的驱动板试试了

网上有卖ttl万能板的,好用吗,还要刷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