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l5930芯片代换

楼主(2013-11-25):
求apl5930芯片代换

网友(2014-03-05):
G9731 可以带换

网友(2014-08-28):
请问下G9731又可以用什么代换.刚修到一台DELL主板.没VTT.追着总线那MOS管的G极跑.跑线.跑到LM358和这鸟东东.又不知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4-12-16):
多说几个嘛、

网友(2015-02-04):
亲测APL5912和APL5930代换。。

网友A(2015-06-26):
APL5912可用APL5912 APL5913 代换

网友(2015-08-15):
APL5912确实能喝APL5930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着是个什么管子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L5912可用APL5912 APL5913 代换

什么意思  是不是APL5913和APL5912 都可以和APL5930代换啊

网友(2015-09-22):
问一下APL5930上面说的基本都能带换吗。。。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什么板子上面有呢

网友:
谢谢了,,搞定了找个5912 好了

网友:
什么板子上有这管子?

网友(2015-11-18):
APL5912 。APL5930 ,G9731 可以互换吗?

网友:
apl5915和apl5930有人试过吗

网友:
apl5912可以替换。试过了

网友(2016-01-05):
apl5912可以用什么替换

网友:
都啥板子上用这个芯片    找不到呀

网友:
APL5930是啥芯片?有啥作用啊

网友(2016-02-18):
APL5913 这个亲测

网友:
哪些板子可以拆到啊

网友:
5336可以吗,5912那些板子有

网友(2016-04-30):
什么电路上面会出现这种芯片

网友B(2016-06-15):
用APL5913代换过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PL5913代换过 没问题

感谢  说明

网友:
请问 5920可以代换嚰 ?

网友:
apl5916可以代换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时间问不如去百度DOWLODW一个PDF

亲测APL5912和APL5930代换。

网友(2016-07-29):
我的机器装显卡驱动。从启进左面就不显示。  把APL5930换成APL5913进系统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6-09-09):
这些芯片哪些板上可以拆到呢

网友:
HAOLEIMA好了吗

网友(2016-10-27):
APL5916也可以代换APL5930,APL5916在DELL  N5110笔记本上用到,板号DQ15 10260-1,编号是PU4802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试试看

网友:
APL5916 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的哦,芯片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2016-12-22):
没修过,下次注意

网友D:
能不能代换,看PDF定义就知道了,主要有些芯片的PDF找不到,这就尴尬了!!!

网友(2017-02-05):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代换,看PDF定义就知道了,主要有些芯片的PDF找不到,这就尴尬了!!!

没有pdf 只能看有没有原理图,然后原理图里面有芯片的引脚定义,再去试一下代换

网友E:
都在什么板子上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在什么板子上有这样的芯片

联想B320一体机上就有欧

网友F(2017-04-05):
APL 5916代换了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PL 5916代换了可以用

apl5930你试过可以使用apl5916代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apl5930你试过可以使用apl5916代换?

联想一体机的代换成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一体机的代换成功了啊

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在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
没有管脚定义吗。

网友:
apl5910可以吗

网友:
RT9205 可以用APL591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