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进鲁大师测显卡温度猛飙100掉电

楼主(2013-11-25):
客户说不开机,拿过来一看,跑完码不显示,宏基笔记本,拆开一看,二话不说,干掉大电容

开机显示了,等着收钱。
客户拿走,过两天又送回来了,说进鲁大师测一会儿掉电,显卡温度很高。开机一看,温压测试,果然不到一分钟就掉了,温度速飙100掉电。
拆机加散热膏,再测,还是一样的故障,散热器和显卡,cpu是朝地面放的,难道是悬空引起的?裸机测试,并且板子翻过来放着,压住铜管,再测。测了两分钟又掉了,于是加个铁片贴在显卡的中心部位,情况又有所好转,测3D,又掉。。。看来还是不行,刚好盒子里有个小四方形的铜片,换上去,温压测试5分钟都没掉。

3D MAKE也跑完了,看来还是铜片管用啊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都不测的吗

网友:
散热问题必须得做好,不过楼主有创新才有技术更新。。。给力

网友:
慢慢做散热就好了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核心和散热片接触不好,或者所用硅脂导热系数不够,在二代三代i系列的机器上面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核心和散热片接触不好,或者所用硅脂导热系数不够,在二代三代i系列的机器上面比较明显

嗯,可以直接看到间隙

网友B:
我勒个去~~~~搂住强大~~~铁片也能上~~还好你有铜片~~不然~~~呵呵呵~~~~郁闷死了

网友:
都是垫铜片的  哪有谁垫铁皮啊

网友:
很明显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在加2个电容上去

网友C:
牛啊  悬空的都没把显卡烧了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啊  悬空的都没把显卡烧了   楼主运气真好

主板当然会保护咯,不然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勒个去~~~~搂住强大~~~铁片也能上~~还好你有铜片~~不然~~~呵呵呵~~~~郁闷死了

当时没想到,只有试试咯,没想到革命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宏基这个显卡,和铜管的接触点空隙大了,,

是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怎么解决了,该收集收集铜片了

网友:
有个华硕的也是这问题,老死机,弄死人啊

网友:
楼主还是蛮牛的嘛~!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