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一体机无显求思路

楼主(2013-11-25):
联想A600一体机主板 开机电流4次跳变到1.97左右 不接屏1.65左右 屏无显示换过显卡板 刷过BIOS 屏测过是好的,屛线都通没有断的,直觉是北桥问题但又没依据,真心求思路

网友:
换屏试过吗?    这机子是AMD的吧。

网友:
屏在驱动板上点过,屏是好的可以显示

网友:
先确定到哪了

网友:
从电流上感觉应该是亮了,可是就是没图像
有点类似Y450 跑A2的感觉

网友:
刚诊断卡飞线到IO上,跑马B0 彻底的崩溃了,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不是吧,大家都没遇到过啊,太悲催了.....

网友:
确实我还没修到过  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