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开机不显?

楼主(2013-11-25):
ACER 4560开机不显,拆机看进蟑螂了,腐蚀不是很严重,裸板点电流在0.96来回跳变,怀疑CPU和北桥肯定是其中一个有问题,手上又没有同系列的CPU和主板测试不了,只有先干北桥,加焊北桥后还是一样,就只能去买个U过来,装上U加电嘿电流上去了1.8几,看来显示了。接外接显示器亮了显示正常,接屏显示也正常。OK收钱走人。可是第二天又回来了,开机还是和昨天电流一样的,但今天把CPU拿去买的地方一测是好的,不知道咋么办,是换个U测了,还是北桥重做,请问高手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3-11-27 10:45):
感谢大伙,北桥重新植珠已修复。

网友:
做北桥吧 AMD北桥

网友:
拿下来丛新植珠但是也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A:
楼主说的也太简单了,真是不好分析。独显还是集显?AMD的还是英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也太简单了,真是不好分析。独显还是集显?AMD的还是英特的?

AMD 独立的

网友:
AMD 桥重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