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 宏基D720 板号LA-4201P 问题开机电流到0.38 就不上了

楼主(2013-11-25):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发一帖,,因为没下载分了,机器修了3个小时终于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机器拿过来电流到0.38就不上了。拆机检测,外观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名伤,那一定是内伤了,万用表上,量了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组值,发现电感PL6对地组值为0短路了,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搜了一下图纸,花了我5分呢,看一下PL6是给什么供电的, 是个+1.05VSP的电压短路了,查一下+1.05VSP这个电压去了那里,是+1.05VSP短路了还是后极短路了,搜了一下+1.05VSP到了一个节点,改名了变成+1.05VS,有了这个节点就知道是+1.05VSP短路了还是 后极短路 了, 把节点PJ8断开测量发现是后极短路了,那找把,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1.05VSP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太多了,悲剧了,那就一个一个的找把,在我一个多小时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是+CLK-VDDSRC这个电压短路了, +CLK-VDDSRC这个电压是+1.05VS转变来的,我把+CLK-VDDSRC下的几个电容取掉还是短路,悲剧了,是主频时钟芯片短路了,也就是U15 把他取掉1.5V都正常了,换了个时钟芯片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OK,这个机器修了2个小时,希望大能多给点下载分,谢谢

不错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很好了

网友:
这个要你加电压,应该不用这么久吧

网友:
可以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还行  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了啊,学习一直。。。。

网友:
楼主怎么不烧一下呢  短路要查很久的

网友A:
直接烧鸡不就得了 、

网友:
插电摸了不烫,我想飞一根线到1.05V上呢,可是我的可调电源最低只能调到2.5V,怎么烧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烧鸡不就得了 、

我想飞一根线到1.05V上呢,可是我的可调电源最低只能调到2.5V,怎么烧机啊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飞一根线到1.05V上呢,可是我的可调电源最低只能调到2.5V,怎么烧机啊

你的可调电源是有两个旋转按钮的。。你只调一边就只能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