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开机不显 la-4141P

楼主(2013-11-25):
,。Y430 触发到1A 等几秒掉到0.45 又自动上电到1A 不动。。
BIOS 刷过 换过 显卡是G98-630-U2 也换过新的
。。。北桥加焊过 。。。 南桥加焊过
。。。。故障一样、
、、、、、、、求思路
自动上电

网友:
你没有先测量一下电压呀,你这样子修怎么能修好。。

网友(2014-11-08):
说的详细点吧

网友:
测测CPU复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