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0外接正常屏不亮维修

楼主(2013-11-25):
      此笔记本是卖笔记本的同行拿来的,换过液晶屏换过屏线,故障依旧。先将主机拆开,观察屏线口 明显有一小芯片AV4烧坏,应该是屏的供电场管(P沟道),先测屏供电2.0V,明显偏低,正常应该3.3V。 先换掉此芯片,在测电压3.3正常,接屏测试,屏仍然不亮,也没有光,继续找原因,测屏背光开启和亮 度DISPOFF#,INV_PWM都正常,测到+INV_PWR_SRC供电脚时,发现电压完全没有,正常应该是接近电源电 压的,这是背光总供电,因为主板没有完全拆下来,控制此供电的也是一个小场管(QV6)6脚的S脚和G 脚(低电平)电压都正常,应该输出接近S极电压的。从其它板上找到此管也是P沟道的换上后,屏已经 正常点亮,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刚才不换QV6液晶屏肯定是有显示的,因为贴膜了表面不好发现而已。后来 又把客户原装的屏和屏线装回都是好的,只是主板坏了。机器修复。qv6在机器背面屏线正对下方的位置 忘拍图了。

网友:
呵呵,笑的很淫荡啊。

网友:
en,不错找问题点挺快

网友:
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刚才不换QV6液晶屏肯定是有显示的,因为贴膜了表面不好发现而已……俺看了两遍还是没有看明白,QV6是换了才好的,还是不换也是好的……

网友:
哦,看了第三遍,明白了原来是有显没背光……

网友:
修得太简单了人家忙死忙活修不好啊

网友A:
不换时应该是屏暗,但屏幕有显示,因为这个是管背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时应该是屏暗,但屏幕有显示,因为这个是管背光供电的

:“管不管”你都用上了,哪里人,安徽的吧  你 这人吧,是个人才,可真管

网友:
楼主,我需要你的图纸,麻烦你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好细心呀

网友:
不错不错,问题找到
解决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