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30进系统没声音

楼主(2013-11-25):
愁死了 换了一下系统进系统,没声音联想y530  求大神相助

网友:
你的问题都没有说明白。

网友:
估计是驱动不对吧

网友A:
原来是什么系统你换了什么系统?声卡驱动不对也没声音啊!有的机器BIOS不支持高版本系统你就没声音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系统你换了什么系统?声卡驱动不对也没声音啊!有的机器BIOS不支持高版本系统你就没声音咯!

原来vista 有声音的

网友:
这机器重装系统以后要从官网下载驱动的。我上次修过一个的也是装系统以后没声音了

网友:
如果不行建议你刷bios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重装一下驱动应该会好……

网友:
驱动问题啊,官网下载个不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用官网驱动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吧,装官网的能秒

网友:
换另外的驱动试一下啊    最好官方的

网友:
既然原来VST可以  那你装WIN7试一下。。。更新一下声卡驱动  要不就刷个BIOS

网友:
多半都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