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D 5 V供电 IC BM1410烧掉,可不可以直接接个5V到PL10

楼主(2013-11-25):
EVD 5 V供电 IC BM1410烧掉,可不可以直接接个5V到PL10电感处?

网友:
没有人回复呀

网友:
怕有问题  就搞个7805上去撒

网友:
啊 试试 。看看行不行

网友:
就是啊,试试不完了吗

网友:
不可以,会烧

网友:
为什么会烧呢?分析一下呀

网友:
不建议   直接连

网友:
楼主连evd的图纸也有? 我想您的问题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输出电流呢?7805或者别处的5v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吗?

网友:
接5伏到是可以的,但这个芯片有EN开启功能,不知道是否影响到时序问题。

网友:
       接是可以接,改造前,必须知道这个5V电路需要供给的最大电流值,才能选材料改造原供电电路(那个BM1410是个直流变换IC,工作原理类似斩波器)。

网友:
那样电流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网友:
在知道原供电电流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做,附属个取样电路连接EN,这样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