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显示器通电白屏故障

楼主(2013-11-25):
HKC S988A显示器通电白屏,然后黑了,查电源板上+12V偏高15V左右,+5V偏低4V多点,查电源板,发现电源板背后ZD904烧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请指教是否换了这个,显示器就可以了。

网友:
拆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  稳压二极管

网友:
ZD应该是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有烧坏了的,就先换了。

网友:
不用说换了才知道.....

网友:
问题是管了烂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4-05-26):
好了没有啊 LZ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开机 就白屏

网友(2016-01-14):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2016-10-27):
有大神遇到过电源板5V电压偏低——3V,而16V电压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