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00显示器对比度不够

楼主(2013-11-25):
优派ve700显示器对比度不够。想进总线调下.请问怎样可以进呢?

网友:
什么总线啊??     直接调节不就行了??

网友:
没有你说的 什么总线,不能调试的话就不修了呗

网友:
楼上的都别激动.我就是想进隐藏的菜单调下副亮度而已

网友:
是副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