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同求!求围观!求指导!!!!

楼主(2013-11-25):
1:一块技嘉板 型号:TA790XE  故障为上cpu后上电跑码卡 B0 D1 码  上内存还是一样跑此码 板子是AMD双桥的 bios已经刷过 无果 双核 单核的U都换过  内存也换过三根!故障始终没变化! 求思路:
2:此板子是一块杂牌板子 板子是AMD单桥的 故障是上U 跑码 卡 D4 D3  上内存也是卡在这 U, 内存条,都换过 由于是单桥的  桥也做过 还是铁在那 蛋疼 同求指导!
3:此板子是一片联想的品牌机绿板子!AMD 双桥的 跑码过内存以后卡 20 13 之前碰到过这个码 不会修! 特来请教!
诸位看客大哥们 无论怎么样 看了贴就回复下给个思路吧! 小弟最蛋疼的就是修卡内存的板子了 !

网友:
别沉了啊!!!!!!!!!!!!靠 求回复  求顶起  求指导!!!求········································MD!!!

网友:
前2块可以测内存工作条件,打AD线,刷BIOS,
后一块接独显,打AD,刷BIOS

网友(点评):
严重支持一下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三块板子都没提这三个词,纯盲修

网友(点评):
试问 您修已经跑码的板子 还要 供电 时钟 复位 的来一遍? ?

网友:
楼主也说的太模糊了吧

网友(点评):
还好吧 不算模糊吧!毕竟故障已经出来了

网友:
3楼说的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点评):
OK 谢谢 不过三楼说的太模糊 不明白 问他也没回复

网友:
第一块是映泰的  BIOS是否写正确?

网友(点评):
绝对正确

网友:
第三块是应该查外设 PS/2 USB 网卡 声卡 串口这些

同意 明天去查查先 谢谢

网友:
第一块,是不是量下内存供电有1.8的电压没?

网友:
OK 在此说明一下  第一块卡 BO D1 已经完全跑码了  但是不认显卡  怎么换都不认显卡  修理方法是加焊内存槽 (蛋疼) 唯一的就是不认显卡
第二块杂牌的 声卡 网卡  拆了 / 时钟 IO 都没有(貌似是集成在单桥里面的) 桥已做 蛋疼 老样子!
第三块:明天看下7楼的说法  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
单桥的,有些桥都坏了,加焊也没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