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三无维修要点,以及改无锁,超雪解锁方法

楼主(2013-11-25):
咋们先说三无维修方法,要点中的要点。可以说是必杀了。

先上两图。

看图。按数字顺序来说。

第一步:电池供电正极(B+)到1和2,分别连接3和4.这两条线路是给通讯CPU供电的。没供电。会出现三无。

下面是最主要的三个电压测试点是5,6,7。

第二步:5是电感L2_RF是通讯CPU的核心供电。正常电压为1.10-1.20不等。若测量电压超过1.3V。手机会出现三无。无WIFI,无串号,无信号。

第三步:6是射频供电。打电话时或者是开机前几十秒有才的电压。

第四步:7是26M基准时钟。用于通讯部分的。旁边有个时钟输出测试点PP5_RF,电压为0.90V左右。若无时钟电压输出。会出现三无。

三无维修要点:通讯CPU没有BAT供电。很好解决。把断的地方连接起来就行了。

若L2_RF电压为1.30V。那我们首先要查的是时钟电压正常与否。

若时钟输出电压正常。那么通讯CPU有可能虚焊或者损坏。或者是基带字库虚焊或者损坏。

若时钟输出电压不正常,那我们先检测G2_RF供电电压2.5V是正常。或者是26M时钟有无损坏。若时钟供电不正常,有可能中频U8_RF虚焊或者损坏。

按照这几步走。三无其他百分之95都能解决。 还有一个忘记说了,就是U11_RF射频供电,测试点是TP24_RF。若无此供电。射频部分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故障现象就是打不出电话。那我们就借个电压。由数字6飞条线过去就解决了。

如果通讯CPU或者是字库其中一个损坏了。那我们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因为苹果手机换基带是要成套更换的。只要其中一个坏了。那我们都必须两个芯片都换(通讯CPU、基带字库统称基带)

那么我们要换什么样的基带呢?

市面上有两种基带。一种基带版本是01.59,是有锁基带,可以通过超雪软件锁。

第二种为:万能基带,版本为04.12.01.这种不需要解锁。万能基带还可以解ID锁。只限于7.0以下的版本。

同样,有锁改无锁,也可以通过换基带来解决。

大概是这样子了,还有一小部分问题未发表,就让准入门的维修苹果手机同学自己思考了。高手可以漂过。

本人QQ297183893,交流可以加我。申手党请绕道。
怎么设置回复可见啊?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这么经典       都是重点

网友:
我还不知道楼主在干啥呢

网友:
你讲的东西,能解决苹果手机 95%的问题了

网友:
原来修手机的啊

网友:
楼主 是修手机的是吧  写的很详细

网友:
经验这淡,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能申精就最好了。I4三无维修全网络都没有这么全面的文章呢。

网友:
楼主这是总结的一些经验吧,不过看了一下很有道理。

网友:
好东西 谢谢。q2223451224 哥们加你了有空交流。

网友:
这么经典都是重点,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4-01-03):
强 太强了……。经验呀……教科书一样

网友:
对手机不太懂

网友A:
说的不够具体!比如怎么解ID锁,没说啊!

网友:
就说怎么看着图怪怪的,原来是手机的,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B(2014-02-08):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够具体!比如怎么解ID锁,没说啊!

看得懂修基带教程,还不懂怎么弄ID锁?

就像饭都拿到你口里了,你还不懂去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得懂修基带教程,还不懂怎么弄ID锁?

就像饭都拿到你口里了,你还不懂去咬。

哈哈!今天又看了一遍帖子,看懂了,写的不错.

网友:
顶起,这个贴子真心喜欢,现在肯拿出自已的分享的人不多了

网友:
这么强悍 可惜有点不懂

网友:
楼主给我讲讲换基带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我还没有换过苹果基带。怕弄成不开机。如风枪温度,基带背面用不用湿纸降温?

网友:


网友:
对我们这菜鸟很有用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3-12):
谢谢楼主分享比我师父都教的hao

网友:
不是不要建议苹果把楼主给收了。。

网友:
经典,经验

网友:
对呀 怎么解锁 ID 呀

网友:
好贴,这贴一定要申精

网友:
真的是经典的文章

网友:
断的地方连接起来

网友(2014-06-05):
多谢楼主分享,总结得很好,全面,维修的朋友可以借鉴,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