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BIOS

楼主(2013-11-25):
联想G460 BIOS  和EC BIOS   板号:LA-5751P REV:1.0   CPU:I3 350M 北桥:HM55    显卡:N11M-GE1-S-A3 G460 LA-5751P REV1.0

网友A:
正好需要 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 下来试试

确定OK的,我机器修好后备份下来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两个版本的

网友(2020-09-19):
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很好可以用。刷了这个需要升级bios不然会导致EC程序版本不对等导致白屏,建议bios加EC一起刷

网友:
只有一个Bios好,

网友:
试试看哦,不知道行不行呀,下载了

网友:
下载看下行不行哦,刷了好多都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