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正常,要启动3次才可以正常

楼主(2013-11-25):
板子我给处理了,但是心里一直搞不明白,看有有大师指点一下,板载网卡 声卡 都拆了,BIOS 刷了,各路供电正常,但是每次启动都要在第3次才可以进系统。。纳尼!因为进系统都正常也没仔细检查过,看看有那个哥们碰到过这问题!!!!!!!!指点下
板载网卡

网友:
经常碰到,只要能进系统就没深入过,

网友:
一般品牌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好像是一些品牌机的特性 开机质检什么的吧

网友:
MOS电池呢?

网友:
建议 重做系统 再试

网友:
电池 和BIOS 重点查查

网友:
有很多板子插拔电源或更改BIOS后会启动两次,三次的很少见

网友:
s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供电不行.不知道你是不是,我那块板是新板.换了个电源就好了.我开始也以为是主板上的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