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LA4495P解决但不明白其中,附图纸+BIOS

楼主(2013-11-25):
4736ZG-LA4495P,拿过来,待机0.01A,3-5V正常,按开关没反应,测开关,0.36V电压,感觉偏低;查电路发EC-ON#高电平导通拉低。
想把它拆下来看看会有什么情况,但又怕把故障扩大,中间查了EC的工作条件,水平差也不知道对不对,好像是满足了,什么刷好几个BIOS,EC也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把,Q122拆下,可以触 发了,裸下十多分钟没什么情况;
请教各位,这样做什么有什么后患吗?这个Q122到底有什么用。先谢谢了。

网友:
取下后只用电池应该是不能开机了!

网友:
为什么老是说扩展名不给发,发个链接也是本站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976

网友:
这要高手出来讲讲原理了

网友A:
这样以后用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应该 是保护电路 拉低 开机信号的目的是保护 为什么要拉低 可能ec 检测其他信号 或者其他不满足的情况 ec就回拉低这个信号导致不开机  不知道正确与否 我只是猜测 请高手鉴定!!!

网友:
兄弟你那样电池是不能开机的,我以前弄过!你把D49的1脚翘起来,看1脚电压是不是17V左右,直接用表笔开看能开机吧,如果电源和电池都能开,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能直接飞线到开关上面去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以后用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 能说一下三原理让小白学习学习,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开机就保护这,谢谢

网友:
楼上几位高手能不能详细一点,给个解决方案! 能说一下三原理让小白学习学习,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开机就保护这,谢谢

网友:
电池电源切换作用吧

网友:
   这个去掉,电池电源可能开机不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电源可能开机不正常

网友:
修好就行了,楼主。

网友:
以为是修好了,结果大家 的回答,明白了,还没搞定

网友:
我把D49换过也不行,最后把Q122装回去后,用二极管档,黑笔接地,红笔点开关位置,这样可以开机,本人小小白,希望各位帮忙解决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正常开机应该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开关吧

网友(2014-07-17):
电池 好像不能开机

网友:
搞好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