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温度过高掉电

楼主(2013-11-25):
前两天接到一台E40的机器,故障是不亮机,有时能亮但是会掉电,判断为显卡问题,做完显卡后发现扇热片也有问题,更换一个(连风扇一起换的),装机试了一下没问题交货,结果昨天又返回来了,说是会掉电。我拿来测试了一下,看电影2个小时左右掉电,可重复开机,再次开机看见cpu温度有70多度,觉得是温度引起,拆开后盖,摸扇热片出风口那里果然很烫,排除扇热片和风扇问题(使用时出的很热的风),垫0.5mm的铜片依旧,用鲁大师压力测试3分钟上80度,看电影随着时间的延长看见cpu温度缓慢升高,直到掉电,更换cpu无果。开始改常转,花了很长时间改好(找个小风扇代替原来插口,原本风扇改常转),本以为好了,可结果依旧,没什么起色,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一.买的散热模组有问题,二.散热没固定到位

网友:
加10欧电阻接5V把风扇改常转试试啊!

网友A:
系统做过了吗?我遇到过电源管理软件不给力造成这样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做过了吗?我遇到过电源管理软件不给力造成这样的原因!

系统问题应该不大,用的XP,明天还是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还有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嗯嗯!加油哈哈希望你能搞定!

网友:
楼主刷BIOS了吗?有时也和BIOS有关的。

网友B:
你怎么不换个CPU看一下呢,说不定是CPU有问题呢。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我就有个这样的经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换个CPU看一下呢,说不定是CPU有问题呢。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我就有个这样的经力。

晕了,我不是说已经换过了吗

网友:
,直到掉电,更换cpu无果 呵呵人家已经换过了啦!你没看清楚而已!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啊, 是不是一样的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啊, 是不是一样的U啊。

一样的,确定好的

网友B:
那只有温度传感这一块的电路了。

网友:
显卡芯片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有温度传感这一块的电路了。

确实是温度很高啊。我想去掉温控保护,不知道怎么去

网友:
;裸板试试吧,兴许是某个排线短路,导致的

网友:
要不你先把板来出来不要装进去试试看温度会不会很高。也许上面的兄弟说的一样。
   是散热器铜管上面很热不。

网友:
肯定还是散热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回都是换完铜管就好

网友:
这机器就爱铜管和显卡爱出毛病,修了七八个这本了都是显卡和铜管惹得祸,建议你再找个铜管换上试试,加好点儿的硅胶很重要

网友C:
决对还是散热器的问题,建议再找别家买个新的散热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决对还是散热器的问题,建议再找别家买个新的散热器

散热器很导热啊,cpu的和显卡的都导热,掉电后摸风扇口这里的铜片也非常烫手

这不是导不导热问题了,散热器的铜管里面有散热液体,如果这些液体挥发了,那这个散热效果就大大下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很导热啊,cpu的和显卡的都导热,掉电后摸风扇口这里的铜片也非常烫手

有道理,明天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前天整一台,弄了半天,原来是散热片变形了,直接换了一个解决问题哦!

网友:
这烂机器都这问题,,换导热管没用的,,估计没救了,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明天再换一个试试

更换散热器好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