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屏线,想知道规格

楼主(2013-11-25):
今天客户抱过来的,驱动板线改好了,看到这屏线,不知道是单八还是双六。还是别的?
对液晶不太熟。老手指点下。17的标屏液晶,杂牌子

网友:
30片插  通用

网友:
是LVDS的吗。查屏资料。

网友:
有屏型号吗,我一般到百度直接查屏型号参数,一查一个准。

网友:
很普通,太常见了,很多屏都是这样的,双8位的!

网友:
楼主我有一样的

网友:
带旧的去买就可以啦

网友:
看显示屏那边有几组线路。数下就知道了。估计双8多。我拆了几个都是双8

网友:
普通的屏线,找一旧机器拆就可以用,这种线分两种,一种是同面的,一种是异面的,别搞错了。

网友:
双8  30片插

网友:
30针通用的,不过你要看触电是同面的还是反面的!

网友:
数排阻是最准确的

网友:
30针异面片插双8

网友:
换线麻烦,看看烧糊的是电源和地线吧?是的话把它剪断量一下屏电路和驱动板有没有短路,飞两根线焊上得了!

网友A:
双八这是最见的几种之一,到入都能买到。

网友:
是不是想换成通用板的那种排线呀?看屏的接口可以看出屏脚定义的

网友:
屏线怎么看单八还是双六

网友:
换通用的,连屏线和驱动板一起换,线的另一头接口有点不一样,所以发个 帖子求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八这是最见的几种之一,到入都能买到。

谢谢,昨天我查资料,也感觉是FIX双八的

网友:
根据屏型号查屏接口参数,可以选购FIX型屏线或FPC型屏线。

网友:
异面30片插,双八!

网友:
通用驱动板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