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植球、焊接全过程(苏北蓝狐)

楼主(2013-11-25):
前几天发了个桥芯片植球的帖子,今天把它和焊桥补全!
植球的芯片和焊接的芯片不一样

不知道你们回帖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看完此帖???
原帖的时候,我就说了“植球的芯片和焊接的芯片不一样”植球是前几天没事的时候植了好多个放在那里,今天焊接的只不过是用到里面其中的一个,所以拍的照片不是同一个芯片!!
不知道你们维修的时候有没有用心?
谁不知道这两芯片不一样啊?

将桥芯片上的锡用烙铁清完

用稀释剂把桥芯片表面清理干净

取少量松香抹在芯片表面(不宜太多)

将合适的钢网与桥芯片对好

把对好的钢网和芯片卡在植球台上

将合适的锡珠倒入上面

先倒入一边,在倒入另一边

用风枪加热至锡球发白、发亮(风枪风速调小一点)

待芯片冷却后,与钢网拆离1

成品

下面是焊接

清理表面1

涂抹少量松香1

还有几张图片没有上传(上传不了),下面就是将桥芯片与板子上的位置对齐,放在BGA返修台上
选择合适的温度进行焊接,(下面不用看着它了,BGA焊到一定温度就自动关闭了)
亲们支持下

网友(点评):
我想说是不是骗分贴? 植球的是216-0674018类,焊的板子是V3000 72或84类,根本不是一个上面的

网友:
很受用,希望更多些这样想进可靠的帖子。

网友:
你的BGA自己制作的?还是哪买的

网友:
见过许多,个人感觉那种最好的,植球的。一张窗户大的钢网,上面有许多型号的网格,倒完珠子后,可以将桥取下来,再加热。
不容易吹坏桥。当然风枪要合适,不然珠子吹跑了,我用过几次,感觉很好。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BGA啊 ?

网友A:
呵呵 你植球花了多长时间,我有最快的方法,5分钟搞定

网友:
你那台子我早就不用它了

网友:
把钢网直接拿下来吹更容易些,也不容易吹爆桥。

网友:
那种有局限性,一张大网能容多少个芯片的钢网呢?

网友:
ATI 的显卡,那个主板是英伟达8400GS 显卡怎么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植球花了多长时间,我有最快的方法,5分钟搞定

什么方法更快速

网友:
现在的锡球越来越小了,不好植啊

网友:
楼主植的是216-0728018    ,,,焊接的却是HPDV3000  630的板子,,,前后不对啊,,,

楼主的BGA,是不是760II    全红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植球花了多长时间,我有最快的方法,5分钟搞定

我也想学植球呢,你的方法怎么样?

网友:
挺好的基础帖子,正想掌握这个技术呢,学习了~

网友:
这个掷球的神器哪里有卖啊、

网友:
这个需要多做,多练

网友:
本来俺是要加分的,看到那个桥和板对不上,所以就……………………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回帖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看完此帖???
原帖的时候,我就说了“植球的芯片和焊接的芯片不一样”植球是前几天没事的时候植了好多个放在那里,今天焊接的只不过是用到里面其中的一个,所以拍的照片不是同一个芯片!!
不知道你们维修的时候有没有用心?
谁不知道这两芯片不一样啊?

网友C:
我植珠也用这个架子,经济实用。

网友:
我想说:要是植株时等冷却了才把钢网摘下了。钢网很容易损坏的。容易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回帖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看完此帖???
原帖的时候,我就说了“植球的芯片和焊接的芯片不一样” ...

如果这样,那你发这个帖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的事,发帖的图片是作辅助说明,你真想表示一下做BGA的水平,就从头到尾上实物图片,把原来机器什么故障,然后确定要重新做BGA,拆芯片、植球、上芯片,机器OK,这不是很直观吗?

大冷天的,发个帖子还被这些人说三道四的。要是讯维的人发个帖子,能有这么多的事吗??? 帖子你爱看就看,不爱看没人请你看

网友:
不管怎么样楼主辛苦了,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那你发这个帖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的事,发帖的图片是作辅助说明,你真想表示一下做BGA的水 ...

新手帖子,你不高兴看,可以不看,没人请你看!

网友E:
植球确实几分钟就搞定、不过楼主等到冷却了在拿下来是不是有点艰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植球确实几分钟就搞定、不过楼主等到冷却了在拿下来是不是有点艰难啊、

还行,不怎么难拿下。嗯,植球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帖子,你不高兴看,可以不看,没人请你看!

正常的帖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三道四”?

论坛不是菜园子,想喝就喝,想潵就潵,所有发帖人都要对自己的帖子负责,前面已经有人要扣你分了,都是考虑到新手,才没扣。
我说的是按规范发帖,没其它意思,至于大动肝火吗?
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不怎么难拿下。嗯,植球很快的

个人觉得还是锡球固化了就拿、焊油没干、最好拿、轻轻一挑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植珠也用这个架子,经济实用。

植球从来不用架子、

网友:
我想问下直接连纲网一起上珠子 纲网好拿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植球从来不用架子、

不用架子比较难掌握的是风速大小,你用多大的风速?

网友:
有没有取thinkpad黑胶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架子比较难掌握的是风速大小,你用多大的风速?

架子不用、但是钢网用啊、3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