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明白图中D1,D2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11-25):
今天修了一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修是修好了。但是有个问题不解。 就是图中的D1,D2二极管烧毁,面目全非,因为是贴片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不过根据我画出的这一小部分电路图,我觉得这两个二极管没有也不影响什么,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通电,奇迹出现了, 适配器有20v输出,接笔记本也可以正常工作。 至此, 这个适配器我也不准备再花时间修下去了。只是我不解图中 D1,D2二极管的作用。请大虾指教

wxf
增大功率的作用,看你画的是和整流桥有和基中两个二极管有并联,

网友:
去掉也能用吧,看你画的图,这两只管也是和整流桥里的二极管并联着呢。

网友:
  应该后面还有芯片吧

网友:
整流二极管,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吧

网友:
这个是为了增大输出电流的。不要也可以。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是后来小白自己加上去的吧,厂家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既浪废材料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我是照实物图画的,不过是一小部分,还有后级电路

网友:
上面两个二极管好像没啥用,只要那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增大功率的作用,看你画的是和整流桥有和基中两个二极管有并联

网友:
半波加全波整流的电路

网友:
2个可以不用。增大功率而已。

网友:
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安你说的它们比整流桥二极管先烧它们可能是用来保护的,防止输入电压超过设定。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加的没有道理呀,是不是跑线路看走眼了?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后续的相应电路,这二个二极管也只是增大了输出而已,这个后续楼主应该画一下出来

网友:
图画戳的。前面的交流后面是直流不可能。两个管应是桥式整流

网友:
感觉还是+功率的。。。因该也是。。。。

网友:
加大功率的像

网友:
猜想是保护整流桥的作用。

网友:
没可能加大功率,因为回路还是只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
全桥整流加全波整流,应该是增大电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