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笔记本液晶屏无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25):
一联想Y330独显(ATI),开机能启动,也能进入系统。但屏幕不亮,也无显示(通过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完好),通过VGA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系统也能正常工作。但液晶面板不工作,开机测高压板(六线接入,两端分别为两线地,两线供电,中间两条应该是控制信号)有18.9V的供电,用示波器测中间两条线无信号。求高人指点,此故障问题在哪?该如何检测?拜谢!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看你说的高压条没有接收到on信号,高压肯定没有开启,你查查主板上有没有发出on信号,如果没有那查查条件,很大可能显卡空焊

网友:
谢谢。等我查查再请教。

网友:
這台有獨顯。加焊看看。很可能是它

网友:
换显卡就可以吧,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今天对着图纸查了下,主板U8第2脚无LCDVCC输出,再查3脚无panel power on使能信号,液晶接口5、6脚无亮度和背光开启信号,其他脚信号都正常,7、8、10、11、12有3.3V,15-22脚也有0.4X的电平。24、25有18.9V的DCBATOUT。这种情况是显示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这个机子版号是07242 2M DDR3的,在论坛里找了两个图纸都不是这个板的。有些地方还是对不上,找不到位置。总体讲我的观点就是LCD的控制信号没有输出到接口。包括屏的开启电压信号,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看来只能当台式机用了。

网友:
100%是显卡出的问题,这种加焊就好了.

网友:
多数是显卡

网友:
关于这个,因为没有维修平台,也就没管,前几天竟然开机时屏幕又亮了,神奇般好了,但屏幕左侧有点闪烁,不太明显。总结一下这个故障,问题可能在显示相关芯片有脱焊的地方。芯片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4-03-11):
用不着那么复杂 直接用 3.3V 给高压条供电就好了

网友:
我就试过,换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