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19寸显示器从绿屏到花屏求教2614芯片的作用

楼主(2013-11-25):
海尔 19寸 HT-19608W 显示器送来时绿屏,更换驱动板后花屏。
花屏为竖向偏移型,显示的图像已经为显示器显示出来只是感觉像是竖直方向拉成了带。
检查屏线和插口都没有问题,换过屏主芯片lru4312x1a故障依旧。
由于我对屏上的电路不了解,现在想知道在lru4312x1a 边上的一只八爪 2614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花屏的样子像这个图(手上没有照相的条件)

请高手们提点一二。

网友:
海尔好多屏换板子是不能用的,我前一段收了一台海尔19的,本想拆下屏换到三星的显示器上,但上去后就花屏了,换回来还能显示,估计是屏板上有程序呢,有的编程器可以写这个,但我没试过。

网友:
。。。。碰到这个情况我都直接宣布爆发了·。

网友:
1楼是准备当三星的卖吗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我只是用它练手,搞清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