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要按F1才能继续……

楼主(2013-11-25):
       今日安装一系统,首先用U盘安装,进BIOS看不到U盘。后来改为光盘安装,设置第一启动项为光驱启动,不能直接进入安装界面,要按F1才能进入安装界面。安装进度条走到百分之九十几,连续安装了三次自动重启后到F9、F8、F1界面,只有按F1继续,安装失败。
    进入BIOS里看时间跟目前的准确时间相差接近十小时左右,看供电基本正常。再次进入PE里去看一看,进入PE后,格式系统盘后,再次进入安装,安装途中重启后,还是要按F1才才能继续安装,最后安装成功进入桌面正常,但是每次进入系统要按F1才能进入桌面,有经验的师傅,像这样情况大概是那里的问题?
    注:系统安装成功后,在我的电脑里根本就看不到U盘,也就是电脑无法识别U盘,无法识别U盘就没法用U盘安装的机会了。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如果是年代较久的电脑,需要在bios中把软盘启动给屏蔽调(因为电脑根本就没有带软驱)。或是换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
同楼上说明

网友:
如果不想维修,直接关掉提示吧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

网友:
系统问题  好好地想想问题

网友:
你说的主要是识别不了U盘,说明U盘没有连接上,换个接口试试。至于按F1主要是在CMOS中把软驱关掉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学习了~~屏蔽软驱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不行重设BIOS

网友:
学习了了。打怪升级。。。。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进入BIOS关闭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