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进水不开机电流0.33A随后掉电

楼主(2013-11-25):
从事维修好多年了,但是真正维修笔记本时,才知道自己是个新手,所以赶紧报名迅维学习吧;
我现在是迅维25期远程班的,1218号开课,开课还早呢,现在我店里正好也装修,就在家里练练手,也提前看看24期的视频。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Y430的进水机器,拆开后发现水渍就在电池周围,有很多白白的氧化物,清理完后,
加电待机电流0.00-0.01跳变,按电源开关,指示灯亮,风扇转动,电流0.33A,几秒后电流消失,回待机状态。
开机瞬间对电压进行普测,发现C16 C17 C47,电压为0.9V,电路图标注是CPU-CORE,CPU供电?拆掉CPO后电压升至1.45V,C17上并接电容电压0.9V不变。
大家别笑我啊,虽然是学员但还没开始上课呢,请论坛的高手和迅维的前辈给指点一下呗~~
所测电压如下:
C605=1.06
C606=1.14
PC118=1.84
PC117=1.53
PC133=3.32
PC135=5.0
C8=1.06
C16=0.9
C17=0.9
C47=0.9
C177=1.53
C184=1.84
C339=1.06
C455=1.53

网友:
挺专业的,进水先用热风枪吹吹没准就好了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 供电0.9V 当然正常咯

网友A:
0.33应该是没有过CPU电压,测试下cpu供电芯片电压是否正常,不行的话代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B:
CPU_CORE电压0.8-1.5都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供电,显卡供电在0.9-1.2都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开机一瞬间量一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么?你的待机电流跳变估计是你的3位电源不准吧,修笔记本4位电源是必须的,否则会误判。仁宝机进水掉电后可以重复触发,一般都是有电压没起来导致的,你查查看吧

网友:
进水机不好说啊  仔细查查看

网友:
楼主讲的挺详细的嘛,期待高手

网友:
少电压啊, 这个肯定好修

网友:
有电压出来应该是好修的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吗?

网友C:
将各PWM供电单元的PG全部断开。人为造一个给EC及南桥或其它领导,就不会掉电了,下面的的事情不要说了吧,如果还不行,将温控电路也断开,是低电平检测的造个低电平给领导,高电平检测的就造个高电平给领导,没有骗不过去的,所有检测电路都可如法炮制,开启信号也可这样搞定。即使你怀疑是供电输出问题,都可造一个电源给他的负载(要排除负载短路问题),下面的事情就是如何找到它们以及这些检测、开启信号的电压究竟是多少,一般从图中的配置可以算出来。怎么?不会算?那是基础问题,要加强学习,慢慢就会算了

网友:
是不是后面的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我还是同意 6楼的  建议  你还是先查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3应该是没有过CPU电压,测试下cpu供电芯片电压是否正常,不行的话代换一个试试看!

好,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_CORE电压0.8-1.5都是正常的

谢谢指导,边学边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一瞬间量一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么?你的待机电流跳变估计是你的3位电源不准吧,修笔记本4位电源是必须的 ...

这个机器掉电后就待机了,没有二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各PWM供电单元的PG全部断开。人为造一个给EC及南桥或其它领导,就不会掉电了,下面的的事情不要说了吧,如 ...

无论会与不会都要学着修呢,谢谢您无私的指导。

网友D:
电阻肯定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肯定有腐蚀

着水点附近的大致都测了
;R415 430 425 420 426 396 419 420 463 464 456 457 427 428 449 448 563 402 580 438 453 464 463,阻值正常,你是本的远程吗?多少期?我是25期,还没开班呢。

网友E:
邢台哪的,
科技大厦吗,还是在时代广场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看到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邢台哪的,
科技大厦吗,还是在时代广场

我的店在 科技大厦

网友:
你在华丰干,还是华丰老板啊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CPU 供电是正常的,看一下转换电压

网友:
你这公式正常的,应该考虑,用波波抓取波形是否正常,开启信号,PG,什么的是否正常

网友:
16楼的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