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好!LG w1934s-bni.acniqp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3-11-25):
LG w1934s-bni.acniqp    19寸液晶显示器  里面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有四个插口  是不是得全部插上灯管才会显示  (插两根灯管是不是不亮?)  小弟谢谢先

网友:
四个灯管缺一不可,任何一个坏了,高压板就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基地看到一篇帖子上说把灯管接口直接用线短接起来  这样可不可以

最好别这样..可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这样..可能不稳定

嗯嗯   谢谢你哦

网友:
原装高压板都带保护,必须全插

网友:
必选全部插  否则高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这样..可能不稳定

嗯嗯 可以将其余两个灯管接口直接用线短接吗 ?

网友:
插两个也没事吧,我维修的时候一般都插两个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