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1-25):
接到联想E40,客户说不显示,且别家修过,其实现在客户说的故障基本上可以忽略(因为客户基本描述不准确不废话,取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按开关,电流升到0.5左右掉电,再按开关可以继续开机,都是到0.5左右掉电。
本人修机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先刷刷bios再说(再说E40 bios坏的机器也挺多的)拆机,三下两下把EC 和桥的bios都刷了。故障依旧有点灰心
原来没有捷径走啊,冷静下来想想根据故障判断这个掉电应该为缺电压。
遂搬出万用表( 夸张了呵呵),把所有电杆电压和阻值都量了一遍。
果然有惊喜PL15 电压为产生,对地阻值正常。PL15来自PU8 产生的1.8v再看PU8 ( OZ8116 ) 的工做条件,3脚ON信号来自mainon 3.3v正常,2脚vin供电来自公共点只有2.2V 显然不正常。看图纸2脚的供电来自公共点经过PR65 100K ,直接量2脚和公共点阻值为无穷大,哟西,找到问题了。
在板子背面。找到了隐藏得很深的PR65, 正如所料,电阻的一端被腐蚀了。找了个100K电阻,装上。再开机,电流扶摇直上,亮啦。

网友:
2j脚有电压出来,2脚和公共点的阻值为无穷大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 很多这个问题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