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识别。

楼主(2013-11-2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U盘,说读不到。想要里面资料很重要。我看了看,是人为损坏。把USB插口都搞歪了、我拆开看见断线了。就是5V电压与接口断掉了。还有一天稳压3.3V差点就断了、我以为很简单。报价50说修好。《价格报低了》把线接好。插上去无法识别。刚开始插就去没反应。上迅维查了查。说有可能晶振有问题。我早了好久,找到一个有点问题但又可以读到的。换了还是一样。真是不知道怎么办。请教大师们怎么办这种情况。这么样可以把资料拿出来??

网友:
U盘以修好,除接地的线没断,其他3条都断了,有个数据脚D+没接。  通过一个电阻为0的跑到第二脚。 后直接飞线。插上就可以读到了、

网友(2014-05-27):
这也不该 就报50 以后还咋干

网友(2014-09-10):
确实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