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遇见一个戴尔1464,插外屏幕是竖着的花屏,内屏 ...
前段时间遇见一个戴尔1464,插外屏幕是竖着的花屏,内屏无显示怎么弄

楼主(2013-11-25):
如题,这个是要换显卡,是显存坏了还是芯片坏了?
花屏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你先换个显卡吧 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你先换显卡吧 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像是显卡坏了

网友:
直接上BGA 加焊

网友:
花屏,显卡显存都有可能的了,原则是先显卡后显存,也可先打阻判断一下,显存的好坏用软件联机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