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奇怪故障解决

楼主(2013-11-26):
苹果AIR A1369 2011
板号:K21
故障:有时能亮机,有时亮机进系统死机.有时不能亮机.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能亮机的时候,你键盘关机,再开机就会又不亮机.然后你再怎么开都不会亮了.不过奇怪的是你放一下板凉了,就又能点亮.以上都是可以触发上电不显.
今天天气真好,阳光明媚!但气温不高,出门还是感觉有点冷啊.
机器是前好多天接的了,是一人同行的.机器还不充电,后更换电池,电源头亮橙色灯.原来电池也坏了.我给他报了价,他就不理了.昨天过来说要修.昨天下午动手了.
目测机器桥和CPU下都有松香水的痕迹.桥的胶已经被除掉了.CPU没有除胶.当时我都在想,都除胶还加松香加焊什么.
故障很特殊,桥和CPU都被加焊过.我当时考虑是桥可能被他加焊坏了.我在上机不显示的时候测量了各大电感.发现CPU的集显供电L7550电感没电.如图
追查来源是U7400 MAX19052芯片控制输出的.
此芯片控制两路PWM.另一路是CPU核心供电是1.1V,有正常输出.
说明这个芯片是OK的.有时能开机显示,说明集显供电L7550后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猜测是芯片不良,或是EN问题.
量测芯片工作条件:VCC VCCA VCCB CSPA3 TON都正常.EN的开启信号CPUIMVP_VR_ON也正常,但怎么就只输出CPU核心供电,没集显供电呢?一时没了思路,请教了饼哥.饼哥说集显供电是跑码后才有的,是SVID信号控制发出的.我就想着机器能正常亮机BIOS可能没什么问题.就查一下CPU的几个复位信号,看是CPU没工作,还是复位没有收到.

CPU_PWRGD PM_MEM_PWRGD_R PLT_RESET_LS1V1_L 这3个重要的PG和复位信号都有正常的高电平.怎么还不发出呢?还是怀疑桥被他搞坏了,不良时好时坏了.去换了一个全新桥,还不亮机了.心里毛了.放一边看一下其他板先.不久同行又过来催我了,说今天一定要修好给他.没办法啦,不修好太没面子了.拿板过来,一试既然能开机了.吓我一跳,以为桥没做好.多试几次涛声依旧啊.看了一下EC,有拆了胶,也拆下重植了一下.上电一样.又换了一个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没招了!我也一样搞了个三板斧,砍完了.
开始在群里跪求思路,求大神了.可大家都好忙,没空答理我.答理我的,也没可靠的思路.转眼一下午折腾过去了,下班了.我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同行没来拿,我就把板带回去了,想着吃过晚饭再看看.
吃了晚饭了,请教了一下老板.我说了一下放冷一下能显示了.他说也有可能是有电容漏电.不好修..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也没办法,换了集显那边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
还是想思路吧....我还在想饼哥说的,跑码后才有的.那可能是CPU的工作条件不够.那就查CPU的全部供电吧.死马当活马医了.CPU供电很多,查了差不多20多分钟过去了.最后查到

如图R1010这个电阻.奇怪.怎么会没有呢?板上也是氧化,和出厂不装芯片电阻的地方一模一样.图纸上是有的啊..我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过我有张一样的板,我看了一下,是有的啊.不太相信,后来确认料号都是一样的.
补上吧..不会真的就是这个补偿电阻的问题?
补上后,试机.关机再上电都能显示了.成功修复
总结:INTEL的桥虚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有问题还是多查查图纸,多了解信号时序!

朱。爱新觉罗 + 10 赞一个!

网友(点评):
李里修板真是so easy,,老板再也不用担心你修不了板了

网友:
这样的板能修好大多看运气了  还要一定的技术过硬才行   楼主能修好  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真有耐心,我知道苹果的板是要点位和图纸两个配合找的,真是苦了你,也苦了我们维修人,上家瞎搞。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查供电尽然查到这里来了~

网友A:
李总,辛苦了,这个苹果终于被你啃完了,修炼完这个,功力又要大增了。

网友B:
供电不足导致cpu工作不稳定,引起的掉电重启。楼主厉害

网友:
有学习了,以前遇到这样的机器,都是修不了的,,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难修,足见技术和耐心是维修人的左手和右手。好奇的是这样的故障,能报什么样的价格。

网友:
修的确实够细心的了,非常不错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啊 这CSPA3跟 TON是什么意思起啥 作用啊

网友:
是啊.修不好,别人说你技山术不行.你花了大时间修好了,别人还和你杀价啊....悲催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总,辛苦了,这个苹果终于被你啃完了,修炼完这个,功力又要大增了。

帅,,你的妹子很勾引人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啊 这CSPA3跟 TON是什么意思起啥 作用啊

TON是频率设定啊..没这个电阻或阻值不一样.会没电输出,或电压不对.另一个是供电上拉,我没去查PDF

网友:
楼主,你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的耐心+不轻易放弃的精神=最后搞定。当然还要有扎实的基础、上电时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导致cpu工作不稳定,引起的掉电重启。楼主厉害

如果mos管短路的话就不会亮机了,我前天也遇到一台IBM进桌面掉电重启的,是cpu供电芯片引脚的一个信号无电压导致不稳定

网友:
补偿电阻的问题都被你找到了,太有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N是频率设定啊..没这个电阻或阻值不一样.会没电输出,或电压不对.另一个是供电上拉,我没去查PDF

精神可佳,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很多还是要靠细心的

网友:
苹果主板做很小 不好修  资料也少  希望大哥些多传点资料 谢啦

网友:
一看到这种没有标识元器件的板子就头痛

网友:
自古修机人才出迅维啊

网友:
结果搞定了就好

网友:
手上有一台苹果AIR的机子  待机0.02   5V 3VPGOOD信号不出  焦头烂额中

网友:
我觉得苹果的电脑好难修啊。

网友:
真的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  图纸万岁

网友:
苹果机子和其他机子架构部怎么一样啊

网友:
厉害 苹果我都没修几台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又是收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