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专业版黑屏怎么回事呀?求助

楼主(2013-11-26):
我一台组装台式机以前一直用的XP,现在换成WIN7专业版的系统刚装好的时候很正常,装好系统忘记关掉自动更新,第二天开机自动更新完且进入桌面用了不到2分钟就黑屏(黑屏是一黑马上又亮,亮了马上又黑,黑是什么都看不到像是关掉电源的哪种,但供电是有的,显示器的灯也是亮的),刚开始怀疑是更新问题,删除了一部分更新,运行正常了,第三天开机又黑屏,然后我就重装了一下显卡驱动,运行正常了,第四天开机又黑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呀,网上的一些方法都试过了,不行,有高手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只能重装系统,好象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
被微软黑了。重装下吧

网友:
这不是微软防盗版的原因吗?

网友:
       进入电脑属性里去看是否激活,有没有微软正版授权的图标,如果没有需要激活。如果系统是激活了的,就要考虑是其他原因引起的黑屏。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你装的是盗版系统,我以前以碰到过,试试去找方法激活吧祝你好运,现在都用win8.1了,还在用win7,落伍了!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用原厂显卡驱动

网友:
下个原厂的显卡驱动试试,盗版的黑屏,开机就有提示了。

网友:
还有从新换个镜像吧

网友:
可能驱动原因,重装驱动看看

网友:
没有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