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及作用

楼主(2013-11-26):
根据主板的不同结构和种类,主板上的部件的种类有所区别。但是,主要的部件都 是一样的。具体来说,主板的主要部件有: 1.CPU插座。CPU插座根据CPU封装形式的不同主要分为4种,一种是Socket7插座,是 Pentium级别的CPU使用的,在主板上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白色扁平插座,边上带有一个 金属把手,将把手提起来,就可以让CPU自由放入插座中,然后按下把手,就可以将CPU 夹紧在插座上面;Socket370,这是供Celeron和Socket370结构的Pentium III CPU使用 的,它的样子与Socket7完全一样,只是要大一圈;Slot1,这是Pentium II/Pentium III的插座,它的样子是一个狭长的插槽,CPU像一个插卡一样插入槽中,插槽的两边有 CPU的定位和夹紧装置;SlotA,是AMD K7的插槽,它的样子和Slot1一样,只不过管脚定 义完全不一样,而且插槽的定位方向也不同。 2.内存插槽。现在的主板内存插槽一般都是168线的内存插槽,用于SDRAM内存模块 的插接,每一个插槽的数据宽度为64位,因此,对于现在的CPU来说,只需要一根就可以 启动计算机。主流的主板上的内存插槽一般有2-4根,支持的最大内存容量一般在256M- 2G之间。 3.板卡扩展槽。板卡扩展槽是用来接插各种板卡的,如显卡、声卡、Modem卡以及网 卡等等。板卡插槽目前尚在使用的有PCI、ISA和AGP这几种。PCI插槽用于PCI总线的插卡 ,在主板上一般是白色的插槽,根据主板的不同,一般有2-5个PCI插槽。ISA插槽的历史 很古老,早在286时代就有了,但是由于基于ISA的板卡数量众多,因此直到现在还没有 被彻底淘汰。ISA插槽一般是黑色的,长度明显超过PCI插槽,一般现在主板上有1-3根 ISA插槽,但有些新型的主板上面已经没有了。AGP插槽是褐色的插槽,长度比PCI插槽短 一点,每块主板只有一根,专门用于接插AGP显卡。很多集成了显卡的主板上面没有AGP 插槽。除了上面几种插槽外,一些新型的主板上面还有AMR插槽,这是一种很短的褐色插 槽,用于AMR插卡。 4.主板芯片组。主板芯片组是主板的核心部件,起到协调和控制数据在CPU、内存和 各种应用插卡之间流通的作用。在主板上面一般可以看到两片较大的方形芯片,有些上 面还带有散热器,这就是主板芯片组,它是主板上最核心的部件。 5.BIOS系统。主板的BIOS实际上是指一段程序,这段程序在开机后首先运行,对系 统的各个部件进行监测和初始化,另外,它还提供了一个界面,供用户对系统的各个部 分进行设置。BIOS程序保存在一片电可擦除的只读储存器(EEPROM或者FlashROM)中, 而用户设置的结果则是保存在一小块CMOS的存储器里,系统断电讯后靠一个锂电池来维 持数据。 6.时钟发生器。在主板上面,时钟发生器的具体位置不太容易看到,但其重要性却 不容忽视。时钟发生器由晶体振荡器和时钟芯片以及相应的电路组成。所有的系统时钟 都是由这个部分产生。许多主板都可以设置很多种外频,其实,能不能够设置这么多种 外频,完全是由时钟芯片所决定的。 7.I/0接口。I/0接口是用于连接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接口。具体来说I/0接口主要有 一个键盘口、一个PS/2鼠标器接口、两个串行口、一个并行口(或称为打印口)、一个 游戏口和两个USB接口。 8.IDE接口和软驱接口。IDE接口和软驱接口在主板上分别是两个40针和一个28针排 线插座,IDE设备和软驱通过排线与之相连,每一个IDE插座可以接两个IDE设备,两个总 共可以接4个设备。IDE设备主要指硬盘、光驱以及使用IDE界面的其他设备等。现在有些 新主板上面增加了一个IDE控制器,因此,可能就会有4个IDE接口,总共可以接上8个IDE 设备。 9.电源模块。主板上的电源模块一般在主板的电源插座附近,它产生不同电压的电 流提供给主板上面的设备和插卡使用。电源模块的特点是有很多大型的直立电解电容器 、而且可能还有散热器或者带有铁心的线圈等。 一般来说主板上面的主要部件就这些。不过,现在有很多主板将原来单独的插卡上 面的功能都做到了主板上(叫做集成),因此,某些主板上面可能还有显示芯片、声音 芯片、SCSI控制器等等。

网友:
主板快毕业了,学的一塌糊涂,来看一看元件。

网友:
楼主有蛮专业啊!!!

网友:
写得很详细啊,呵呵

网友:
学习了  ,真的很详细

网友:
哎。。。。。我才开始学。。什么都都还不懂。

网友:
十年前的主板也拿出来说,有什么用啊

网友:
有点过时啊

网友:
看过这篇文章,好怀念我那个Socket7接口的K62啊

网友:
走马观花  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