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上管是n沟道mo管还是p沟道mos管还是都有可能!!

楼主(2013-11-26):
大神们,上管是n沟道mos管还是p沟道mos管还是都有可能啊 !! 谢谢。

网友:
p沟道用在保护隔离比较多 平时见的上下管 多是n管   下管s级接地  上管的s级和下管的d级相连,上管的d级是公共点

网友:
嗯支持楼上不过也有些例外哟

网友:
都有可能的 具体要看实际情况 多数是N的

网友:
的多看图纸

网友:
你是说供电,一组里边上管和下管吧。不考虑去他的,单说各个供电上管百分之90都是N沟道,P沟道的只在是MOS管里集成两个的那种见过。要是带上保护隔离还有充电等的话就比较多

网友A:
谢谢你 ,听了你的讲解,我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听了你的讲解,我受益匪浅!

我也是新手 目前正在学习电路方面的知识  互相学习

网友:
N沟道的多些

网友:
好像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