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我了个去 没法修

楼主(2013-11-26):
BenQ 我了个去 没法修    ---------进水------烧-------黑---------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嗯的确没有办法修啊

网友:
感觉屏也有点危险啊

网友:
果断放弃

网友:
又一台机器报废了    拆机卖件吧

网友:
进水的东西一般范围大的话比较难搞

网友:
烧到这种关键位置,估计没得修了,要看这里东西多不多了

网友:
如果板层不很受伤的话,可以修修试试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怕修好用不住啊

网友:
可以下死亡证明了。

网友:
时间问题, 修还是可以修的 可以开机证明只是内接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
外接显了  有点希望啊

网友:
外接显了就修修看

网友:
哈哈  外接亮 还真是一大奇迹

网友:
这东西修要费大劲了也不能说不能修了

网友:
还是有希望的 。

网友: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坏哪换哪儿,只要钱到手就行了。生意总不能给别人吧

网友:
外接显也难搞,好像屏线也不行了

网友:
这个东西能够搞好就是高高手

网友:
外接都亮了,表示其他地方都OK了啊,就是LVDS部分出了点问题而已,可以修出来的吧。

网友:
又赚不到钱了吧,维修真不好挣钱呀

网友:
运气好的话也可能只烧烂了屏LED灯主供电.

网友:
外接正常修修看 有希望

网友:
接外显能亮说明烧的不严重 运气好,可以搞搞

网友:
这个还好修吧,外接都正常,只要好好仔细清理一下,换个屏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有难度还是放生吧

网友:
果断换板子还有屏线

网友:
报废 没什么大用处了 要舍得丢 才会有更好的

网友:
果断放弃治疗吧。这还整个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