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的过压保护原理,请关注………………

楼主(2013-11-26):
苹果5USB过压保护电路。其原理为:首先USB 5V电压经USB接口与主板的Q2P沟道的MOS)的D2脚(漏极)相连,由于Q21/2管是一个P沟首的MOS管,且栅极(G2)脚接了一个下拉电阻R58到地。所以此Q21/2管的源极(S)和漏极(D2)就导通,此时信号:PP5V0_USB_RPROTQ2送进来的USB 电压抽样给U2U2在检测此电压符合5V之后,便会发送信号:OVP_SW_EN_L电平给Q22/2管。由于Q22/2管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栅极正好接在信号:OVP_SW_EN_L上,此信号的意思就是,过压保护信号低电平有效,当U2检测了电压是符合5V的那么就会发送:OVP_SW_EN_L信号(低电平),而此时Q22/2管栅极就处于低电平,那么这个USB 5V的电压就可以送到电源管理器芯片了。反之,如果信号:PP5V0_USB_RPROT侦测的电压不是5V时,U2就会发送信号:OVP_SW_EN_L为高电平,使Q22/2管栅极处于高电平,从而关闭Q22/2管以达到USB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
讲解的很清晰  把图帮你补全

网友:
楼主你水平太高深了,直接说怎么导通就行了,看了一下搞晕了

网友:
怎样导通简单  关键是过压后怎样启控

网友:
下拉电阻的作用你不清楚吗??何来的滤波呢,是控制G2的,这个MOS工作原理你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作用  是接地拉低G2电压 的 这里的 电容应该是起到充 放电作用吗

不是,那不是个MOS管吧,MOS的G是什么不知道吗?是栅级呀,好好看看资料吧

网友:
这部分电路爱出问题。已经修到过几个了。

网友:
好好理解一下,呵呵

网友B(2013-12-26):
版主想咨询一下苹果5总是蓝屏死机,刷固件无果。到客服检测说不是硬件问题就打发了,想问问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死机蓝屏

网友C:
Q2是个复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想咨询一下苹果5总是蓝屏死机,刷固件无果。到客服检测说不是硬件问题就打发了,想问问一般是什么原因引 ...

什么情况?蓝屏,没有遇到过。机子有问题肯定要找售后啊,什么叫硬件没有问题就不管了?让售后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是个复合管

嗯,是啊。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2014-07-17):
肯定支持!好贴,对新手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