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 AMD集成开机有电流声

楼主(2013-11-26):
戴尔M5110开机有吱吱吱吱的电流声,能显,显了之后声音就没有了,听起来像是CPU这边,怀疑是CPU,可手上又没有这CPU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问题啊

网友:
昨天有太做清洁装系统的 好像是A4的吧 找一个CPU换了试下

网友:
路过此地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看下CPU座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PU座下有没有NEC大电容

                没有   我连CPU的滤波电容都换了  还是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