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开机进系统过一会自动断电关机。。。

楼主(2013-11-26):
今天一个联想e46l开机进系统后过一会就断电,再开机到进度条处断电,就不能触发了。过半个小时才能正常开机。。。。。。。系统重装过,清过灰,,,求解???这是啥故障。。。。

网友:
在BIOS里面断电吗

网友:
摸下温度烫手不 散热器

网友:
明显温度过高引起的  楼主有BIOS不  刚接一台开机挡LOGO 论坛下了一个刷了电都不上了

网友:
过了半小时又能正常开机,应该是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把光驱去掉再试一下。

网友:
散热片老化了吧  进系统时打开鲁大师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