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1-26):
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2左右,发现南桥AF82801IBM坏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行。。CPU背后大电容也加过电容,BOI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现在电流跑到1A左右。

网友:
为什么换南桥,开机不显示怎么不修显卡

网友:
你能确定南桥坏了,而且加焊的南桥加焊好了。

网友A:
电压是不是全部正常呢,如果正常就要查南桥有没有发出复位信号了

网友:
把一些重要的电压 信号 测下

网友:
南桥先烤下看看

网友B:
是不是短路,看下读卡器芯片,网卡,还有声卡芯片。上次修了个就读卡器和声卡芯片挂了。南桥有没有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南桥烫手,USB打阻值也不对

你可以把大电容改一下改成六个330的试试吧,不过要确定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不是全部正常呢,如果正常就要查南桥有没有发出复位信号了

电压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短路,看下读卡器芯片,网卡,还有声卡芯片。上次修了个就读卡器和声卡芯片挂了。南桥有没有做好?

南桥确定做好,就不知道南桥好不好就不知道,不过已经换了二个,多这样,不可以二个多坏了吧。不过打5V与3.3V的阻值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大电容改一下改成六个330的试试吧,不过要确定有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就是不好弄,换主板吧

网友:
估计还是 桥没做好

网友:
三星的某些型号蛮让人头疼的。

网友:
IBM 的南桥吗
坏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