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报警7声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26):
    故障现象:DELL N4020接电后自动上电,一会掉电重启后报警7声。
    检修过程:在论坛的资料看到了报警7声是处理器检测错误。先查了一下各个电压,没问题。换一个CPU,依旧。之前修过像N4010这些AMD的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但是这个GM45的,在没证据之前不能给判了呀。
    再看看电流,有点忽高忽低的,电流又跑到1.3A多。还是先看看有没跑码吧。看了一下图纸,有DEBUG接口,但是LAD到这个接口之间是断开的, 先把这个接上。接上去之后,习惯性的打了各个线的阻抗,避免绕路,LAD总线阻抗都是300多,没问题,但是量到PLTRST的时候发现只有16, 这个不正常。
     再搜一下这个信号的去处,逐步排除吧。先是网卡,这个网卡是在独立小板上的,把小板卸掉 ,主板这边的PLTRST阻抗是300多,正常。那就确定是小板的问题了。这个信号只去到网卡,量网卡PLTRST信号阻抗只有27,把网卡拆掉, 阻抗正常了。先把小板接上去看看吧,电流一路小跑显示了,但是电流并没有那么高,只有0.8多。但是网卡并没有发烫。到此修复完毕。
    后来在论坛看到有同行是换小板修好的。有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呢。我不敢说通病,以后大家碰到可以先看看这个故障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月饼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vcin5v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12口的诊断卡是什么的诊断卡,我一般用诊断卡用的少,直接看可调用电源是否跑码,不能确定的话,就拔掉内存看电流,若无变化,表示还没到内存,若电流变小了,则表示已经跑到内存了。
LZ应该是插了诊断卡,看出了没跑码,就直接打了PLTREST,发现电压不对劲,关了电源打阻值,发现阻值偏低修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你没认真看贴呢 这个我是想接线到测试卡看有没跑码修出来的。我也很少用诊断卡,但是这个电流跳来跳去,不好判断,所以就想接诊断卡确定一下,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看懂你给我回复的这句话,我感觉我说的意思与你表达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啊?我也认真看帖了啊,为什么说我没认真看帖呢?搞不懂。

网友(点评):
估计大家的做法是一致的,表达不同。我水平有限!呵呵

网友A:
楼主:DEBUG和LAD这两个是什么信号,还有你说PLTRST只有16是不是说他的对地阻值

谢谢啊

网友(点评):
lad代表LPC总线,简化了,呵呵。具体您上网看看,坛子有很多这个资料。 DEBUG是一个厂家预留的接测试卡的接口,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卡,只能接线到诊断卡上的LPC位置才能实现跑码。 PLTRST只有16是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DEBUG和LAD这两个是什么信号,还有你说PLTRST只有16是不是说他的对地阻值

谢谢啊

阻抗和阻值有什么不同,阻抗要怎么测

网友:
电抗=容抗+感抗
阻抗=电阻+电抗

想知道具体意义,就去百度吧。

网友:
值得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少见,一般修的7声都是桥的问题多些,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是是说N4020  报警7声  你修到的故障是网卡坏了 导致的是吗?这个我们还真没遇到过 下次要注意  遇到了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