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TS250 神戈版.维修

楼主(2013-11-26):
今天接到有批显卡.是人家回收网吧回来的 80多张。.就坏16张...他赚了。      ..   . . 这个显卡 有7张是短路的了。 桥供电短路.击穿MOS管子;  有几张是直接喊MOS 管子 就OK.   如果换了不行的话,  直接 干电源管理..哈哈.    有几张短路的.....[维修好以后   不短路。电压正常...VGA不显...DVI 就一切OK.,  不理他了。]    ..    ....    还有些是花屏的 .. . .直接加焊BGA  OK了......

网友:
谢谢!

huqinghe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显卡就是牛!!!

网友:
楼主说修显卡的经验 和知识理论  显卡还没有修过 想学习 期待楼主能不吝赐教一二 本人非常感激 谢谢!!

网友A:
老板,修一张收多少钱

网友B:
显卡维修高手,其实只要平时经验多,显卡也是很好修的,毕竟难修的不多,一般就是GPU虚焊显存颗粒坏的才叫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都是修一些老卡吧,全是GPU虚焊,显存坏,,, 要是修ATI显卡可不是你这两招搞得定,啥问题还是等测量后才有结果。。靠算命是算不好的

网友:
显卡维修只要懂了,就发现其实比其他维修简单安全多了,我也喜欢修显卡的

网友C:
这么多啊 便宜点卖一个成色好点的给我吧

网友:
回收多少钱一张呀

网友:
显卡。 我就是没有BIOS资料。//刷写我都可以。 测试软件也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啊 便宜点卖一个成色好点的给我吧

不好意思,。  我只帮人家维修的。  具体  淘宝 你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维修高手,其实只要平时经验多,显卡也是很好修的,毕竟难修的不多,一般就是GPU虚焊显存颗粒坏的才叫比 ...

显存坏的。 我一向有软件测试。。。。。改天去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修一张收多少钱

我不是老板,。/维修一张 15块。加焊桥30门。 维修这个没有什么技术  没有什么钱

网友(点评):
高手上,我手上有几张GTX470 480 680 目前是花,加焊换GPU 换显存无果,这种问题该么修了。。

网友:
呵。。给人赚钱的啊。。

网友:
真不小得,是你运气太好,。还是我运气太差,,像修GTX480 470 465 580 680 这类卡,花屏,还真没有换显存加焊,从来没有修过,,真不得,,该么搞。。。ATI显卡从HD5670到6970的卡,从来没有加焊好一片。。花屏及少,有修好过。。多的问题就是2R2B

网友:
楼主就是牛,赚大了

网友:
这个显卡修了过后 不是很稳定 短路也是一样啊 用不了多久还要烧 花瓶焊了 不是很起作用 用不了多久还是要花频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坏的MOS管标出来啊

网友:
额额 ,是MOS管子击穿了。  我  文才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坏的MOS管标出来啊

那个图片应该看的出MOS 管子 我换的痕迹。。。锡点很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