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就要问

楼主(2013-11-26):
在希捷官网下了个tools for dos  可是不能刻到U盘里去 用惠普U盘工具提示 这个 想用软碟通做 就是把freedos那个文件夹添加到iso文件用软碟通打开再写到U盘上 结果选u盘引导后不停刷数据  停止后提示no found any system  问下这个工具怎么用
我之前U盘其实刻了个dos系统 以为只要把那个文件夹拷贝到u盘究可以了  这只是个工具对吧

网友:
我也是一直以为放到U盘就可以来着的,原来在PE里面不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