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刷显示器上面的MCU程序,是不是就跟刷BIOS一个意思

楼主(2013-11-26):
RT    , 总是听到别人说刷显示器MCU程序,又听到别人说刷BIOS,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MCU是单片机,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完整计算机系统,而BIOS是flash ROM芯片

网友:
这个可能不行哦

网友:
液晶显示器是一个意思

网友:
刷MUC 要工具的

网友:
意思差不多吧  有外挂的rom芯片 就像刷bios一样  如果没有外挂bios 就只能用专用的编程器刷了

网友:
这个就是BIOS,但是你要有ISP在线编程的工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