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检修流程

楼主(2013-11-26):
一 1 询问基本故障情况,试开机看故障现象,能否触发 灰屏 暗屏什么的,尽可能的问清故障现象缩小故障范围
   2 接可调电源看待机电压,是否偏高,判断故障性质,
    3 拆板仔细观察主板上没有烧焦的痕迹,有没有进水的痕迹,争取缩小故障范围

二  把CMOS电池最下测试电压,同时放电后重新装上,试开机看能否正常。有的主板不装电池不亮机,如 acer 4551g
   (不装CMOS电池上电,装CMOS电池不加电 维修思路)

三  断电用万用测笔记本主板上 基本关键测试点 对地阻值
   (参考 华硕F80S 待机偏高 ADS# 换南桥 换CPU 无线网卡 网卡 BIOS 充电芯片.pdf)
   HP4411S  公共点460欧 3V5V电感140欧 1.8V电感95欧                1.05V电感28欧 CPU电感50欧
   联想C66A 公共点480欧 3V5V电感148欧 1.8V电感160欧 1.5V电感150欧 1.05V电感26欧 CPU电感8欧。
   联想G530 公共点480欧 3V5V电感120欧 1.8V电感130欧 1.5V都在130欧               CPU电感53欧 显卡供电7欧
   联想C466 公共点480欧 3V5V电感130欧 1.8V电路120欧 1.5V电感150欧 1.05V电感15欧 CPU电感5欧
   东芝M300 公共点460欧 3V5V电感140欧 1.8V电感150欧               1.05V电感15欧
  3000-N200 公共点480欧 3V5V电感140欧 1.8V电感130欧 1.5V电感130欧 1.05V电感14欧 CPU电感6欧
        A8E 公共点460欧 3V5V电感158欧 1.8V电感159欧 1.5V电感120欧 1.05V电感28欧 CPU电感11欧不上195
       6330 公共点459欧 3V5V电感153欧 1.8V电感 1.5V电感 断开极点后128欧 1.05V电感 欧  CPU电感 欧不上80
   4538 I5 公共点480欧 3V5V电感145欧 1.8V电感195欧 内存供电163欧  显卡供电32欧  cpu电感对地142欧
   1 基本关键测试点 如有短路,先断极点(没极点断电感)用万用表测试是前短还是后短,
   2 前短查上下管和电容,后短电压去处太多排除不了,烧机法排除。
   电源调一个输出电压,将电流限到合适A数,然后一端接地线,另一端夹到万用表的针上,点到后继输出端,用手触摸
    (参考 工作条件 短路 测温器.pdf)

四  将可调电源调到19V,限流2A,接上可调电源看主板的待机电压 一般正常待机0.01-0.09内
    待机电流偏高 先用手摸有无发热,缩小故障范围(参考 示波器 LA-5091P 待机偏高.pdf)
    芯片发烫,先测线性电压引脚对地阻值,如有短路排除
    断开电感后级或极点,加电不烫,则为后级转换电路短路,这种情况测电感是测不出来的。如果还是发烫,更换芯片

五 不触发 (注意HP DELL的电源中中间有小针的,要用专用插头)(参考 HP 电源头 LIMIT_SIGNAL 不触发.pdf)
 1 无公共点电压,查隔离保护电路。
      保护隔离电路一般有两种:一通过比较后由充电芯片负责隔离 二直接通过比较隔离
   2 无3V5V待机,要确定是触发前有还是触发后有,查芯片主供电,开启信号,线性电压
    待机的3V5V正常后,按照待机时的上电时序流程检修
  1 测开关电压3.3V
    2 用示波仪测一下南桥的晶振和EC的晶振都正常
    3 查 EC和BIOS 供电,测BIOS的2脚和5脚的波形都正常。
    4 用示波仪点住EC上开关的引脚PWRBTN,按下开关看电压高低高变化,
     无高低高变化,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点一下开关,尝试人工触发。
      这个信号要正常的情况下有三个条件:一个就是AD_IN# LID_CLOSE休眠高,AD_OFF这三个逻辑不能出错
    5 测ECREST RSMRST LIDSW休眠信号低电平有效 是否正常产生,测ECREST RSMRST对地阻值
  6 在EC上测南桥是否发回S3、S4,测S3、S4对地阻值
    7 测EC发出开启S3 S4电压信号是否正常,测开启S3 S4电压信号对地阻值
    8 检查供电芯片是否收到开启S3 S4电压信号
    9 下管G极有5V电压,是电路保护

六 可以触发,看电流跳变争取缩小故障范围,测量各路电压产生
   1 普通缺电压,查供电 开启条件 引脚对地阻值 查电压转换电路
   2 无CPU供电 在EC和CPU供电芯片上,查ALLSYSTEMPWRGD HWPG 查VRON 实在不行,要考虑CPU是否损坏
   3 输出电压是否偏高偏低,比如 显卡ISL6268输出过低是开启电阻阻值变大
   4 适配器与电池,单一使用不触发一类的故障,要从充电芯片查起 查比较器

七 电压全部正常产生
   1 查复位PLTRST 3.3V  测对地阻值 PLTRST在EC或MINIPCI上测得
   (参考 联想Y430 不跑码 维修思路 供电 时钟 复位 PLTRST 南桥 时序 POST 寻址.pdf)
   2 查复位CPURST 1.05V 测对地阻值 CPURST在CPU假负载上测得
    (闪灯 加焊南桥 加焊北桥 A_RST# BUF_PLT_RST#.pdf)
  3 查时钟
  4 查南北桥供电
   5 示波ADS# (参考 示波 演示 ADS.pdf)
   6 假负载 内存打阻值卡,测系统总线,南北桥线路,测BIOS到南桥LPC总线
  (参考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不跑码 维修思路.pdf)
八 刷BIOS

九 外接亮机内屏无显,查屏接口信号和供电

十 亮机后掉电 先排除散热问题
  进WINODWS滚动条掉电 装系统掉电 示波器测电感输出波形,不正常,换电容 如CPU电容(参考 换NEC电容.pdf)
  (参考 三星R467  进系统 掉电 示波器 CPU换电容.pdf)
   先进CMOS设置看掉不掉,加焊电感 CPU电感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用示皮器打各电压波形,正常。散热也正常。还掉电,干掉温控,
 (参考 温度错误引起不定时掉电改电路去掉温控RSMRST SHUTDOWN#)

十一 不关机(不关机 显卡驱动 换系统.pdf)

网友:
综合的挺齐全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善于总结嘛

网友:
新手可以看看。不错,

网友(2014-11-07):
值得学习  很好  收藏了

网友:
很详细,很值得收藏

网友:
虽然感觉上还不太清晰,但LZ总结也幸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复制到本地备份了 ,有了这些经验  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  括号里的附件在哪里

网友:
附件在哪里啊

网友:
楼主很把PDF文件一起发就好了

网友:
抄过来的    抄过来的

网友:
虽然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必须顶你一下,对新来的人说是个好教程

网友:
最后一条还有种情况是CPU坏也会引不关机

网友:
楼主好人,正需要这个谢谢了

网友:
不错,很有耐心的总结

网友(2017-11-07):
楼主总结的很详细 先收藏 谢谢

网友:
新手还是蛮适合的

网友:
哇,这个整体维修思路都整理出来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详细,很实用的帖子,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1-13):
检修流程非常完善,学习了

网友:
简单直观的维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