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G450棘手的问题该这么解决

楼主(2013-11-26):
帮忙看看这个G450棘手的问题该这么解决
联想 G450
仁宝 LA-5081P
充电芯片烧焦了。背面烧了个洞。5A大短路。经过处理后。不短路了。

充电芯片取了。接上可调电源。开关键开机。按开机键看电流好像可以显示了。
接上屏试试。真的可以显示。嘿嘿。
让小伙子测试测试。没过多久说是会掉电。进系统会提示电池电量低。掉电好闪黄灯提示电池没电了。我用的是适配器。
我的思路是,1.找到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切换处。改为适配器供电。2.找到电池电量检测的地方。改为让他感觉到有电。

         那个信号是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切?  那个是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

下面是充电芯片的电路图

下面是EC的电路图:

高手们给点建议。

网友:
acin 3.3V  充电芯片取了

网友:
q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在线等啊  期待回复

网友:
论坛可以@人吗  强烈建议论坛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
过来领点下载分,,

网友A:
你还是应该看看烧糊旁边的电路

网友B:
没有改过.图纸不全,不好给你分析,就一般而言,在改电路时主要就是考虑此充电芯片上有没有其它功能电路和相关重要信号,如果只是单一的充电功能就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应该看看烧糊旁边的电路

那里是充电上下管。和那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改过.图纸不全,不好给你分析,就一般而言,在改电路时主要就是考虑此充电芯片上有没有其它功能电路和相关 ...

充电芯片和 EC的信号都在哇

网友C:
acset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你查下这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
应该不能改吧、、改成功了 估计也不怎么保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cset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你查下这个信号正常不

ACSET好像是充电电流设置脚吧。图上面有ACIN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SET好像是充电电流设置脚吧。图上面有ACIN哦。

充电芯片去 了  那里烧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set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你查下这个信号正常不

充电芯片取掉了

网友:
加个3V到EC的ACIN 引脚

网友:
如楼上几位所说,1 让隔离直接通过, 让EC检测到ACIN  ACDET等 信号  这时应该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了,如果不稳定,一般是ACIN信号不稳定,查查这路。

2 如果让本子检测电池是满的,必须电池本身的电量真的充满了,而且跟EC的链接线路正常。其实个人感觉这个没有多大必要,充电电路既然坏了,还要显示充满电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SET好像是充电电流设置脚吧。图上面有ACIN哦。

对,刚才没仔细看图,充电芯片acdet脚检测到适配器,会发出_ACGOOD#,从而acin会正常产生,ec收到acin就会以适配器供电,他把充电芯片取了,从而不能产生acgood#,那acin就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下acin,如果为低就拉个3.3v过来

ACIN  为3.3

网友F:
既然你用适配器  还能检测到电量低  黄灯报警    那说明ec没有收到适配器检测信号   一直认为是电池供电     查  acin      这个信号  要充电芯片工作才行    还是老老实实修充电芯片那里把

网友:
没啥招 期待大神吧  不行就把芯片飞回去试试

网友:
最好找图纸修 思路清晰

网友:
供电问题一般都秒杀

网友G:
1、你这个充电芯片是BQ24751吧,插入适配器后,只要BQ24751的ACDET检测到适配插入(阀值为2.4V),便会输出低电平的ACDRV驱动OQ301\PQ302导通产生公共点,同时输出高电平BATDRV使PQ304截止,用于隔离电池。
2、EC通过电池接口的EC_SMB_CK1、EC_SMB_DA1信号检测池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IN  为3.3

acin没被pq311拉底吗,充电芯片不产生acgood#,pq311就处于导通状态,按理说acin应该会被拉低。

网友:
这个飞线有点烦了哦

网友:
acdet要大于2.4v,700ms后自动选择适配器供电,隔离电池。
------------
如果ACDET低于0.6v,但PVCC高于4v,芯片内部有一部分的偏置电路是开启的。IADAPT被关闭,接地。芯片总静态电流低于10uA
当ACDET上升到大于0.6v,PVCC高于4v,芯片的所有偏置电路都是开启,REGN会逐渐上升到6v,VREF会输出3.3v。IADAPT有效,适配器电流按一定比例从IADAPT输出
当ACDET持续上升并超过2.4v,适配器检测有效。700ms后,发生以下情况:
s   ACGOOD开漏输出,通过外部电阻上拉为高电平
s   适配器端的MOS允许打开,电池端的MOS会被关闭(参考系统电源选择的解释)
s   如果充电的其他条件满足的话,允许充电的(参考启用和禁止充电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你用适配器  还能检测到电量低  黄灯报警    那说明ec没有收到适配器检测信号   一直认为是电池供电    ...

EC 127 角ACIN 测量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这里充电芯片发出的 ACIN信号 应该也是 控制保护隔离电路 MOS管 导通的吗

保护隔离通过了 ACIN有3.3   但是他还是在用电池供电模式一样的,提示电池电量低掉电后闪黄灯    EC_SMB_CK1、EC_SMB_DA1检测电池电量的这个一般电压时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G:
1、你这个充电芯片是BQ24751吧,插入适配器后,只要BQ24751的ACDET检测到适配插入(阀值为2.4V),便会输出 ...

保护隔离通过了 ACIN有3.3   但是他还是在用电池供电模式一样的,提示电池电量低掉电后闪黄灯    EC_SMB_CK1、EC_SMB_DA1检测电池电量的这个一般电压时多少 ?

网友:
可以试着吧充电的部分断开

网友:
电路图都还没完全搞明白  帮不了你了

网友:
望眼欲“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说哈,,,,,

好像切换过来了 。 我在测试 好了等下分享哦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