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故障大家都很头疼的话题

楼主(2013-11-26):
          电源保护故障,大家都很头疼的话题。故障现象、原因千奇百怪,排除它是很耗精力的。虽然大家都在摸索维修规律、总结经验,但因它的保护机制较复杂,涉及保护项目较多,各支路的工作状态相互牵扯、制约、关联;保护动作后,常规维修中,唯一可供测量判断 IC 工作壮态的各脚电压也因保护处于待机状态,测量值也没什么有用的数据。难道这种故障就只能靠碰运气的目测,或万不得已的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去拆、去测、去换、去试吗?                   前面有个贴子探讨过这个问题,但不见深入下去。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意义探讨,我们论坛上这么多人,若能解决这个具有“学术性的重大课题”,若能有所突破,方显出我坛人才众辉,论坛增光添色 !
           建议板块能开设一些大家高度关心的热门“课题”,让朋友们都来探讨、学习,让我们板块更加繁荣兴旺 !

网友:
其实修电源可以不用图纸的,尤其是有保护性故障的电源,图纸的作用更是有限,以不变应万变乃是正道!

网友:
电源保护故障,都没什么 有一定基础就不难 拉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有些故障,有基础的不一定修好,没基础的也不一定修不好。看了很多相关贴子,很多连故障都描述不清楚的同行,也能修复电源设备(修复程度能否达到出厂技术标准就不得而知了),但能从贴中感到他们的勤奋、刻苦、挚着求实的精神。这就象基层干部一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很强。而很多有理论基础的人,可以在电路图上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出故障部位,但动手能力差,也就是纸上谈兵啦。也有些同行已经在进行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了(如参加了迅维培训),这才是最好的、最快的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这从他们帖子中的文字间就可表现出来。当然,自学成才的朋友也不在少数,他们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网友:
应该关注一下

网友:
           维修中,遇到主控 IC 保护性故障几乎占了一半还多。故障现象表现,有绿线接地无反应的;多为绿线接地启动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具体检修中,有些同行常用 IC 关键脚对地短路方法,来尝试临时解除保护,观察电路能否起振工作。例如494、7500的4脚(死区电压控制端)接地,6105、6109的4脚(OPP)、6脚(NVP)接地。但使用EST7502、WT7520、CG8010的电路中,它的4、12脚是保护控制端,但它不是用高低电平控制,而是取一特定电压区间(4脚 PT 控制端,超出1.25V~0.63V范围即保护动作)。但这些辅助方法并不都有效,只适应极少部分个例。

网友:
我们只是搞维修的,还有节能电路,了解下也有好处,修的快,精

网友:
没办法啊,就算是电脑系统也会出现奇怪的问题,何况是电源的电路!
电脑还好只要重新安装系统就好!电路好像就没这样轻松的事情,除非买一个新的!
就一个小小的虚汗都要你找几天都可能!软故障就难搞定。。。

网友:
我就遇到了一个转一下就停的,哎

网友:
把攻克困难看作是一种乐趣,你的维修之路就好走了。过硬的理论加细心地检查是你维修时的利刃,畏难情绪是拦路虎,还有就是你的耐心。

网友A:
         经一番酝酿、琢磨后,构思了一个保护故障检测模型,但尚不成熟,可能有很多局限性,或者说只是一个思路,希望大家看后多提看法意见,议一下它的可行性及改进、补充。
         首先,将一个风扇能转一下就停的电源做为实例。这个电源+5VSB待机电路正常输出 5V,绿线电压也正常。
         准备工作:
         一、先将开关管的 300V 直流高压供电铜箔割断(让大功率开关管不能工作);
         二、另准备一好电源,要利用它的+12V、+5V、+3.3V、-12V的正常输出做维修源。将IC 各相关保护支路的取样电阻从印刷板上的取样点处断开,改接到好电源的对应电压。
         三、坏电源的待机电源输出电压检查, +5VSB,还有供给推动级的约12V~17V电压一定要正常。
         四、用一个电源排插盒给这两个电源供电。先将两个电源的24脚插头的绿线、黑线短接好,用排插上的按钮开关给两个电源同时通电。
        五、完成上面准备后,开工通电检测。

模型意图:
        模拟主控 IC 的正常工作环境,满足它保护机制不动作条件(模拟低压侧正常输出低压直流的工作状态,能正常保护取样),从而欺骗主控 IC 的保护识别功能,即解除保护机制的影响。由于两个大功率开关管不参与工作,即使电路检修出现意外,也不会产生破坏性的损失。此环境下,主控 IC 锯齿波形成电路、是否起振、IC本身、周边支路元件、驱动信号到推动级、主变换电路之间的通道检测就透明化了。

网友(2014-06-19):
修个电源要这么折腾!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在你说的基础上,我觉得还是要让原来的电源的主输出变压器工作,然后分别拿下低压输出的的三个双二极管(每次拿两个留一个,留下的不接假输出,拿下的两路用楼主说的办法提供假输出,这们最多换三次,就能确定是哪一路电压保护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想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一番酝酿、琢磨后,构思了一个保护故障检测模型,但尚不成熟,可能有很多局限性,或者说只是一 ...

这个方法,很好,下次试一试

网友:
知道了保护控制脚了,能不能去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