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复位闪不跑码,pwrok跳变引起,但查不到源头!连上拉都没有找到!

楼主(2013-11-26):
ga-g41m-es2l,不跑码,复位灯间隔1-2秒闪一下。经查ich_vrmgd没问题,但给南桥的pwrok1是跳变的。此信号来自it8718fs,同时去北桥和南桥。所有经过的地方都在这里了:
1 这是io发出信号

2 北桥有两个位置接收此信号

3 南桥必须要的

4 还有一个控制线路控制它,估计是关机用的,控制源自slp_s3#

5 外围电路就这些,竟然没有发现上拉,他的电压3.3哪里来的呢?

我的处理过程是:首先断开io的63脚,开机自然没有复位;测io的63脚电压为0,测焊盘电压2.94很稳定(不知道这电压哪里来的,但起码不跳!);换新io故障依旧;新io再断开63脚,开机强行把3.3v拉倒开路的63脚,电压不跳!

我就纳闷了,如果是io引起pwrok跳变,可是我换过io、63开路短接3.3v不跳;如果是后级引起,可断开63脚后,电压有且很稳定!
怎么回事呢?

===================继续
我飞线强行在pwrok1上接3.3v,开机复位灯不闪,电压不变,但是还是不跑码

补充内容 (2013-12-7 17:16):
确实有外部上拉,我开始没看到,还自作聪明去飞线供电。挑起io的63脚让pwrok一直处于高压(没有延时了),开机瞬间掉电,几次后能上电但是没有复位!

网友:
有修过一次,那次好像是换了时钟,你查查时钟有没有先!

网友:
电压可能还有问题,这个可能是电压好信号,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IO内部提供上拉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没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IO收到的信号在跳边了 导致发出的也跳边

网友D:
SB拉低了信号电压吧

网友:
时钟开启源自核心供电好,是高电平;时钟供电也有;检测卡上时钟灯是亮的。其他就没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IO内部提供上拉

断开63脚测量,引脚始终是0V,应该不是内部上拉。
不过外面虽然有电压,但反正在图纸上没有找到上拉。图纸不会是错的吧,其他元件都对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没

还没的,我修板子比较慢,不过有结果肯定写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IO收到的信号在跳边了 导致发出的也跳边

这个我真不清楚,io发出pwrok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拉低了信号电压吧

可是挑起 io 的63脚,对应焊盘上的电压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PWR OK这个信号 是 IO发出 给南桥的复位信号  同时 需要 CPU供电管理IC 工作条件满足才行

首先cpu供电是好的,它的pg去开启时钟了。

不过pwrok和cpu的供电条件有什么关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真不清楚,io发出pwrok的条件是什么呢?

ATX的灰色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X的灰色线过来的

是的,但灰色线到io引脚,电压是稳定的

网友G:
这个上拉要搜这个信号 就是ITE_PWROK就可以看到一个102的上拉排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上拉要搜这个信号 就是ITE_PWROK就可以看到一个102的上拉排阻

谢谢您,是我大意了,确实有外部上拉。我挑起io63脚,让pwrok一直处于高状态,开机触发先是秒掉电,几次后可以上电,没有复位。
我模仿开机过程,先把pwrok拉低,开机半秒后松开,还是没有复位。

网友H:
亲   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   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吗?

亲,能量的都测了,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是我大意了,确实有外部上拉。我挑起io63脚,让pwrok一直处于高状态,开机触发先是秒掉电,几次后 ...

应该是pwrok这个信号与南桥相连 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