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f4p不能分区求救!

楼主(2013-11-26):
接到一客户拿过来一台SONY  PCG-4F4P的上网本,开机无显示,拆开一看,发现此机没有插内存条,只有板载的内存,而且CPU也是板载的,用示波器测量主板各供电都正常,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用手摸一下CPU散热铜管发现CPU发热量比较大,于是用手用力压着CPU再开机有显示,说明是板载CPU虚焊了,上焊台焊接以后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不进能系统,和客户取得联系以后说可以装系统,但进PE以后发现分区表丢失了,只有一个分区,而且显示容量和硬盘容量(40G)相差很远,于是进行分区,但无论用那个工具都分不了区,一分区就提示硬盘IO故障,于是在网上订一个60G的硬盘(1.8寸)回来,分区也不成功,提示:指定了无效的驱动器。难道是我的主板还有问题?(因为这种硬盘和普通的SATA及IDE口硬盘接口不一样,所以不能放在其它的机器上试。)

网友:
还是硬盘的问题,再在网上淘了一个回来,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