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 灯闪不亮,求助

楼主(2013-11-26):
HPCQ61,AMD集显,接可调电源后,电流到1点多安,不显示,键盘左边和上面的灯闪一下,过一会在闪一下,拔了内存也一样,北桥加焊,刷BIOS,换CPU都无果,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帮小弟,急

网友:
上次加焊北桥就好了,你这个怎么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次故障跟我一样吗,灯闪一下?

我换了个北桥还是不行,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