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

楼主(2013-11-26):
U49 3 5V待机芯片 3.3V电感有电压 5V电感只有1V 芯片有点微热换了还不行,电感对地阻L42 105欧 L41 5V电感99欧不知道从那搞起了

网友:
断开L41  看还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支支招呗

用烧机头烧下,或者把心片取了看看